[开发工具]
求助:keil集成pc-lint相关问题

楼主(2015-01-12):
求助:
配套版本:keil 4.23 + pclint v9.00a

按照网上的操作指导集成pclint后执行lint all c-source后只有2行信息:
Running PC-Lint ...
PC-lint for C/C++ (NT) Vers.9.00a,Copyright Gimpel Software 1985-2009
无其他打屏信息。
有没有大牛遇到此类问题,麻烦告知,多谢

网友A:
我以前还玩过这个pc-lint,没多大意思,用处不怎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还玩过这个pc-lint,没多大意思,用处不怎么大

嗯,多谢回复,已经搞定了
为了cmmi认证,要搞一些开发规范。

网友B:
没接触过这个,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还玩过这个pc-lint,没多大意思,用处不怎么大

为什么说没有多大意思?对于软件规范,还是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没有多大意思?对于软件规范,还是应该有帮助的。

其实就是更加严厉的语法要求,有时候精炼的写**被其认为差劲,况且只是多了很多警告而已

你知道很多人直接忽略警告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