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外部中断2如何触发AD采样

楼主(2015-01-12):
  // Configure ADC
          AdcRegs.ADCMAXCONV.all = 0x0000;       // Setup 2 conv's on SEQ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2; // Setup ADCINA2 as 1st SEQ1 conv.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 1;  // Enable SEQ1 interrupt (every EOS)

          // Configure GPIO
          GpioIntRegs.GPIOXINT2SEL.bit.GPIOSEL = 26; //选择GPIO26作为触发源

          //外部中断配置
          //  XIntruptRegs.XINT2CR.bit.POLARITY = 2 ;//上升沿触发/
        //  XIntruptRegs.XINT2CR.bit.ENABLE = 1; //使能中断
          AdcRegs.ADCTRL2.bit.EXT_SOC_SEQ1 = 1; //启动AD
读结果寄存器采用的是进AD中断服务程序
可是发现根本就没进AD中断
你们是怎么配置的呀???
还有就是对于触发脉冲有什么要求没?
希望大神解答交流学习!

楼主:
有那位同学有做过外部中断触发AD呀。。能不能交流下

网友A:
你好   在不用触发源  使用软件时能触发时能不能完成转换呢?
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让AD去一直采集   将采集的结果放到一个数组中
一直去更新    当你的外部中断发生了   直接在中断中读取数组中的值就得了

网友B:
这个处理好中断是前提的吧。

网友C(2016-03-21):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设置标志位看了我也没能成功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