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常用的接触式温度传感器,麻烦路过的前辈来看看

楼主(2015-01-12):
现在在做一个产品,需要一个接触式的温度传感IC,直接用导热硅胶贴在一个铜片上来感应温度,,,温度范围大概在0-70度左右,,请问有什么好用的类型么,,,目前手头上有LM75和LM75AD,但是想多找几种试试,多谢各位了

网友A:
温度传感IC太多了,楼主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关键词“温度传感IC”

网友B:
对精度有要求吗?有数字A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精度有要求吗?有数字ADC吗?

要可以迅速识别几个温度点的,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IC太多了,楼主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关键词“温度传感IC”

就是因为太多了所以不好选啊,想请前辈推荐几个常用的,也好采购

网友C:
搞得感温度的电阻就可以了,精度一般还还错

网友D:
NTC电阻是最便宜的,厂家都给你封装好了,可以螺丝固定,根本不需要导热胶之类的。

网友E:
可以用集成式温度传感器如18B20等,也可以用热敏电阻、热敏晶体管或热电偶,关键看你需要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集成式温度传感器如18B20等,也可以用热敏电阻、热敏晶体管或热电偶,关键看你需要的精度。 ...

18B20之前那个前辈也提到了,我去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得感温度的电阻就可以了,精度一般还还错

热敏电阻怕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NTC电阻是最便宜的,厂家都给你封装好了,可以螺丝固定,根本不需要导热胶之类的。 ...

怕精度和反映时间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可以迅速识别几个温度点的,精度要求不高

用NTC 电阻加个硬件三集管电路,温度过高就停止工作,0.5元就可以搞定,没必要用什么那块钱高精度的集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热敏电阻怕精度不够

好点儿热敏电阻精度比18b20高多了,18b20的精度只有0.5,在测温里面算是精度差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怕精度和反映时间不够啊

NTC电阻肯定比你这些IC快吧,精度也很好的,看你怎么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