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这样可控硅过零检测程序怎样编写?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1-12):
这样可控硅过零检测程序怎样编写?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根据ADC的电压判断;
具体判断值是多少我不清楚;

你这电路也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ADC的电压判断;
具体判断值是多少我不清楚;

吓!!!哪里不对了?

网友B:
220V那里是真的220V AC还是啥呀?没见过这样测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那里是真的220V AC还是啥呀?没见过这样测交流的。

那里是市电220V,交流的!这样的过零采样电路确实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里是市电220V,交流的!这样的过零采样电路确实不太好!

只接一根线吗?

网友C:
我觉得最起码加个光耦隔离吧

网友D:
定义一个下降沿中断即可

网友E:
加光耦,用中断方式吧

网友F(2015-04-24):
从楼主电路看,
AC220V  直接分压取样进MCU  AD口??

最起码的光耦隔离要有吧。

最常见的方法,限流分压+光耦------>>>转换成 周期性开关信号----->>>MCU外部中断检测

网友G:
不要二极管就对了,直接这样也能测试过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