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自己照着官方开发板改的电路,启动遇见问题

楼主(2015-01-12):
自己照着官方开发板IMX6Q-SDB改的电路板,现在上电加载官方系统和BSP后一直进不去系统,一直报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FIFO_RD_AUX_LSB read fails

楼主:
串口具体信息见附件

楼主:
求帮助:dizzy: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设计的板子相对开发板有哪些改动呢?

网友A:
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你板子上的images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官网的Demo?

网友B:
你的报错信息跟我的一样,能不能把你关于TS_INT,uart2的硬件电路贴出来看一下。
我的确定是在board_mx6q_sabresd.c里
#define SABRESD_TS_INT                IMX_GPIO_NR(3, 26)
官方的TS_INT的配置是MX6Q_PAD_EIM_D26_GPIO_3_26(我没有找到,无法注释掉这个配置),但我要改成MX6Q_PAD_EIM_D26__UART2_TXD。由于没有去注释掉MX6Q_PAD_EIM_D26_GPIO_3_26,所以就报错了,报错信息和你的一样。
我的解决办法是:
//#define SABRESD_TS_INT                IMX_GPIO_NR(3, 26)
#define SABRESD_TS_INT                IMX_GPIO_NR(5, 8)
在内核配置中去掉MAX11801,它就不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设计的板子相对开发板有哪些改动呢?

为什么登陆页没提醒了。。。今天才看到回复。。。这块板子相对开发板只是改了些外部接口的形式,arm周边这块都没动,用的是官网的demo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登陆页没提醒了。。。今天才看到回复。。。这块板子相对开发板只是改了些外部接口的形式,arm周边 ...

楼主你好,是这样,论坛2月份改版了,有一些变化。上个月的提醒都没有了。过现在开始的话,还是有回复提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登陆页没提醒了。。。今天才看到回复。。。这块板子相对开发板只是改了些外部接口的形式,arm周边 ...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官网的Demo images话,会遇到一些问题,你设计的板子相对开发板会有些区别,所以在BSP中你应该根据你的改动修改一下BSP,编译后再在板子上运行。并且如果你的板子上有些部分没有使用的话,在官网的开发板上有的话,那么在你的软件中是要将该部分去掉或屏蔽掉的,不然也会遇到问题。

网友A:
建议你参考官网开发板和你自己设计的板子,移植一下BSP,然后再使用。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报错信息跟我的一样,能不能把你关于TS_INT,uart2的硬件电路贴出来看一下。
我的确定是在board_mx6q_s ...

uart2使用的EIM_D26和EIM_D27,确实和TS_INT复用,要用UART2确实要关掉TS。多谢

网友C(2015-08-17):
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貌似和I2C读写有关。我测试发现。I2C读写都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