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CT做基准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1-12):
各位,因为用到STC12C5A60S2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但是由于直接用供电的电压做ad参考电压不够准确,所以我就想用TL431CT这基准IC做校准,在实物中,我测量到的基准电压不到2.5V   只有2.46这样。请问是器件的偏差还是什么问题呢,写程序的时候,应该取2.5V还是取用万用表测到的电压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差的有点大。取万用表测到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的有点大。取万用表测到的值。

程序读到的值更加大的偏差

网友B:
431的2.5V电压允许一定的正负误差,2.46V误差是比较大了些,不同厂家不同等级(型号后缀)误差都不一样,用好点的表测量。最主要的的是稳定(温度、时间相关)。程序读到的值和已经测到了电压偏差太大就要检查程序了。用STC12C5A60S2的话你的那个R3 100欧可能有点小,((3.5~5V)-2.5V)/100=(10~25)mA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差的有点大。取万用表测到的值。

当然是实测值。(当然万用表本身要准) :)

网友D:
换精度高些的万用表试试

网友E:
器件不行,或者表不行,常用国产都不会这样

网友F:
431一般1%误差,2.5*0.01=0.025V
正如5楼所说,R3太小了,TL431用1mA就差不多了,最多2mA,你又不带什么费电的东西
(3.3-2.5)/0.001=800
(5-2.5)/0.001=2500
并且431要并联一个至少4.7uF的电容比较好

网友G:
1. 应该采用更高精度的万用表的实测值。
2. 431测得2.46V,属于偏差大,怀疑是次品。
3. 如果对精度有要求,还要考虑温漂因素,系统应该带有温度测量,结合温漂曲线做不同温度下的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1一般1%误差,2.5*0.01=0.025V
正如5楼所说,R3太小了,TL431用1mA就差不多了,最多2mA,你又不带什么费 ...

并联在阴极和阳极之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的2.5V电压允许一定的正负误差,2.46V误差是比较大了些,不同厂家不同等级(型号后缀)误差都不一样,用好 ...

这个电路这样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H:
万用表也有误差啊

网友I:
这个误差在器件的允许范围内,你要选择精度更高的后缀,比如TL431C。
最后,任何系统的精度,不能光取决于器件,还得校准一下。否则器件成本太高了。

网友J:
我测到的是2.48V

网友K(2016-01-16):
楼主你的程序可不可发给我参考一下,弄了几天都还没弄好我邮箱25532927@qq.com

网友L(2016-08-24):
引用 网友F:
431一般1%误差,2.5*0.01=0.025V
正如5楼所说,R3太小了,TL431用1mA就差不多了,最多2mA,你又不带什么费 ...

在?TL431怎么接

网友L:
引用 楼主:
并联在阴极和阳极之间吗

这个参考电压值设计,是用于stc单片机参考电压值对吧。TL431

网友M:
引用 网友F:
431一般1%误差,2.5*0.01=0.025V
正如5楼所说,R3太小了,TL431用1mA就差不多了,最多2mA,你又不带什么费 ...

赞成,楼主试试

网友M:
就是让你加大R3的阻值,让431工作电流在1-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