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电机的做阻力器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12):
无刷电机驱动中的一路。
1.我将电机三相线和驱动电路断开,手动拨电机(三相开路),很轻松就能拨动。
2.我将电机三相线和驱动电路连接,板子不上电,拨动电机,结果需要用比较大的力拨动了。而且,电路板上的液晶都能点亮0.5s左右了,说明此时拨动电机能发电了,此时的电流是通过mos管内部的续流二极管走的吗?
3.我程序设置三路上管M1常开,三路下管M2用PWM同步控制通断,当下管的PWM全通时,三相线形成三个封闭的回路,拨动电机,阻力最大了。我将PWM从0占比设置到满占比,拨动电机的力可调范围也只有一部分(从2.中比较大的力到3.中阻力最大)。

有大侠比较透彻阐述上述三点的原理么?
我其实是想将阻力设置为1.中的最小阻力到3.中的最大阻力,该如何设计?   是否必须从无刷电机的驱动着手,比如不断检测电机当前的位置,给适当的象限通电,来达到阻力或助力的效果?
另,我在三相线和下桥之间反串了一个和MOS管续流二极管方向相反的二极管,结果发现即使三路下桥MOS全通,电机三相线也不能形成回路,电机始终轻轻一拨就动了,还是达不到效果。

网友A:
此时的电流是通过mos管内部的续流二极管走的吗?  是的,

很少有这种应用, 感觉有问题, 继续观看楼主的进一步研究

楼主:
凷 目前没有合适电机试,供应商答应弄个轮子带霍尔,到时可以试试。无霍尔的驱动不会,太麻烦了。

网友B:
第一条: 电机开路,故转动很轻松。
第二条: 电机通过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形成回路,故转动费点劲。
第三条: 电机通过MOS管形成回路,此时回路电阻最小,接近短路,故转动费的劲最大。

网友C:
你这个测试方案用来测试,阻力负载的话,不是很准确,本身已经成脉冲波形的负载变化。

还有一个,你图中画出的24V 只是示意么?  实际是不会有这个供电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测试方案用来测试,阻力负载的话,不是很准确,本身已经成脉冲波形的负载变化。

还有一个,你图中 ...

不是测阻力负载的,目标准备设计成锻炼身体用的骑车类设备。
可以自由调节骑车踏脚时的阻力,达到锻炼效果。
又可以达到电机的应用,稍微用力就达到助力效果,或者纯被动,让轮子带动脚运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测阻力负载的,目标准备设计成锻炼身体用的骑车类设备。
可以自由调节骑车踏脚时的阻力,达到锻炼效 ...

顺便发电不是更好

楼主(2015-05-06):
理想是把健身发的电给电池充电,这样就能提高电池的使用时间,毕竟拖着个12V400mA的液晶屏不是盖的,但是毕竟发的电不是很稳,0~200V,又要算功率,发电量,还要保持运动阻力等级之类的一些参数,感觉做起来比较麻烦。 人家的都有啥啥恒功率运动,恒速运动,不知道里面真的算法。自己算的能量和他们的数据等级有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