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HDMI 动态配置分辨率

楼主(2015-01-12):
你好!
imx6q BSP版本L3.0.35,目前问题:开发板接上HDMI屏后,根据HDMI屏的大小如何动态配置HDMI输出的分辨率大小?
要如何修改HDMI驱动代码?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提到的“动态配置HDMI输出的分辨率”指的是什么?HDMI显示的分辨率可以在u-boot中或者是源码中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提到的“动态配置HDMI输出的分辨率”指的是什么?HDMI显示的分辨率可以在u-boot中或者 ...

你好!
在 UBoot启动后,通过设置环境变量可以配置HDMI输出分辨率,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这里设置分辨率为1920*1080.

但是这里是已经把它给配置死了,如果我的HDMI屏的分辨率不是这个大小的话,就会再HDMI屏上显示不正确的图像。我想问的是这里的分辨率能在源码里动态的配置么?或者我通过APP应用程序调用IOCTL命令来手动配置也行?请问你有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文档或者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在 UBoot启动后,通过设置环境变量可以配置HDMI输出分辨率,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 ...

楼主你好,你只能通过修改u-boot中的参数来修改或者是修改源码。至于你提到的动态配置分辨率的话,目前我这边没有相关文档或者是资料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只能通过修改u-boot中的参数来修改或者是修改源码。至于你提到的动态配置分辨率的话,目前我 ...

嗯。好的  那请问如果要修改源码的话要在哪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的  那请问如果要修改源码的话要在哪修改?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要修改HDMI屏的显示分辨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要修改HDMI屏的显示分辨率吗?

恩,就是在设置环境变量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这里的分辨率,在源码中要在哪修改?或者说这里的环境变量传给了源码中的哪个函数?

网友B(2016-05-30):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一下,你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在哪里修改使得符合HDMI屏的显示分辨率的?

网友C(2017-02-16):
参考内核中配置hdmi的部分,然后写个用户接口,动态的人为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在其他平台上,貌似见过android下面有设置分辨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