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有没有了解电子产品储存标准时间

楼主(2015-01-12):
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吗

网友A:
知道有一个QJ标准:
QJ 2227-1992 航天用电子元器件储存和超期复验要求
但是近期有没有再修订过就不知道了。
最后一页,“表A2”里有各类元器件的有限贮存期,以年计。
在里头的“引用标准”一节,再查查相关国标或行业标准,有没有楼主想要的。

网友B:
你可以看看GB 4798.1-2005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贮存

网友B:
有些企业内部规定放置超过半年要重新抽检,防止失效。不过这个一般不是强制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有一个QJ标准:
QJ 2227-1992 航天用电子元器件储存和超期复验要求
但是近期有没有再修订过就不知道了 ...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一下,据你了解到的信息,电子类产品存储时间是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企业内部规定放置超过半年要重新抽检,防止失效。不过这个一般不是强制性的 ...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一下,据你了解到的信息,一般电子产品存储时间是多少,2年3年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一下,据你了解到的信息,一般电子产品存储时间是多少,2年3年可以吗 ...

一般器件两年。对环境敏感的器件一年。
对超期器件可以找标准方法复验,合格后出具证明也可以使用。
不过这些一般都是企业内部对产品质量控制的管理方法,具体要求也可以参考元件器厂家的存储期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