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比1n4148漏电流更小的高速开关二极管

楼主(2015-01-12):
有没有大神知道比1N4148漏电流更小的高速开关二极管。。。:handshake

网友A:
以前我也找过,貌似基本难找。楼主什么应用呢?保护又要低漏电。
看看应用,或许其他电路课代替

网友B:
“以前我也找过,貌似基本难找。” ---- 看来小小的in4148还比较牛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找过,貌似基本难找。楼主什么应用呢?保护又要低漏电。
看看应用,或许其他电路课代替 ...

做峰值保持,输入信号比较苛刻。  峰值保持后总是保持不到信号的实际峰值(有衰减),我觉得应该是漏电流和反向回复时间的影响,不知道前辈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找过,貌似基本难找。” ---- 看来小小的in4148还比较牛的么。

昨天找了一天了,没找到比1N4148更牛X的。

网友C:
注意啦,玻璃封装的,如果有阳光照射,漏电流会很大的,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啦,玻璃封装的,如果有阳光照射,漏电流会很大的,不信你试试。

恩,漏电会随温度增加而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啦,玻璃封装的,如果有阳光照射,漏电流会很大的,不信你试试。

我的不是玻璃封装,漏电会随着温度上升而增加,查了资料发现开关二极管,4ns的回复时间,25an的漏电流@Rv=20v  好像是极限了。。。:L

网友D:
据说有些JFET栅极漏电非常小,不过现在JFET也很难找,而且价钱和4148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不怕浪费的话JFET可以当二极管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峰值保持,输入信号比较苛刻。  峰值保持后总是保持不到信号的实际峰值(有衰减),我觉得应该是漏电流 ...

可别前辈称呼,菜鸟一枚。以前也想过峰值保持,最后还是买现成的峰值保持芯片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注意啦,玻璃封装的,如果有阳光照射,漏电流会很大的,不信你试试。

考虑得仔细。

网友F:
JFET做二极管楼但确实很小,只是开关速度通常不行。

网友G:
这个高速,请具体一点,要求trr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高速,请具体一点,要求trr是多少

我的信号是脉冲信号,脉宽100ns左右。

网友H:
那····峰值保持非得用二极管方案的?

网友I(2016-11-10):
引用 网友H:
那····峰值保持非得用二极管方案的?

不用二极管方案的话,还有什么方案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JFET做二极管楼但确实很小,只是开关速度通常不行。

JFET输入电容应该很小吧,开关速度上不去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可别前辈称呼,菜鸟一枚。以前也想过峰值保持,最后还是买现成的峰值保持芯片好点。 ...

有现成的峰值保持芯片吗?
貌似都停产了吧

请推荐,谢谢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是脉冲信号,脉宽100ns左右。

最后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J: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K(2018-06-08):
温度高漏电流肯定大啊,管子的特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