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关于自定义通信协议

楼主(2015-01-12):
本人小菜,请问各位大侠,在通信协议里,如果实际发送成功了,但是接到的应答校验错误,那该怎么处理啊?
应该继续发送吗,

网友A:
这个问题纯粹看你的系统要求, 不能一概而论, 建议重发.
如果是无重复的重要数据 (如U盘数据, 重要实时控制指令) 那需要立即重发.
如果数据没有这么重要, 下次还会发送, 迟发的数据不允许系统, 从机能识别并丢弃校验错误的数据, 那就可以不重发, 这可以降低一些总线负荷.
还是希望提高硬件连接性能, 接收传输错误.

网友B:
所谓应答机制就是要出错重发。

网友C:
可以增加应答机制,如果接收正确则应答,不正确则不应答,发送方没检查到应答信号则重发,或不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