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没头绪了,STM32F429 + 16M SDRAM + 800*480液晶图片切换时会闪烁

楼主(2015-01-12):
    没头绪了,我这几天在调试STM32F429 + 16M SDRAM + 800*480液晶。SDRAM读写已经测试已经OK,液晶静态显示图片完整。但程序对SDRAM进行大量数据操作时,液晶屏幕会暂时花屏,操作完成之后液晶显示正常。
   反复试验发现只要反复大数据读写SDRAM中任意地址的数据都会导致液晶花屏(闪屏),停止读写则液晶正常。
   将液晶刷屏尺寸改为800*640,花屏现象不复现。
  怀疑是用户程序读写SDRAM的优先级比LCD控制器读SDRAM的优先级高。
   各位前辈是否遇到相同的问题,多多指教。

网友A(2015-02-26):
我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是用STM32F429带VGA屏的,原来带800*480的TFT屏没问题,因为那个可以将打点时钟设置为25Mhz以下,场频要求不严格。而VGA显示800*600的则需要更高的打点时钟;我再想怎么提高SDRAM的频率,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现在论坛里关于这方面的回复比较少

网友B(2015-04-02):
持续关注中,顶起!

网友C:
我和你一样 ,大量写数据到 nandflash 会花屏 ,降低nandflash 频率 以及 tft频率 会有改善  ,AHB总线冲突? 怎么去调整这个优先级别

网友(2015-09-13):
你好,STM32F429驱动800*480的液晶显存刷新的时候液晶闪烁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一旦操作SDRAM,液晶就会花屏,不操作就是稳定的图像,如果我降低像素时钟从(33.3MHZ降低到1/4),不会花屏,但是液晶会闪烁。 我的QQ是845545659,希望能跟楼主一起讨论研究一下。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DMA的过程中,不进行其他的读写。DMA时间很短,其他时间完全可以用来写入外部的内存。
设置一个变量,在DMA未未完成时候,写成true。完成写成false。写入ram的时候,判断变量。否则使用while在那边等待。对于实时性要求不严格的场合,可以试用。我之前是用stm32f103系列的。

网友E(2016-11-15):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LCD显示正常,SDRAM读写测试正常。但在访问外部总线(FSMC)其它存储器时,LCD会花,访问数据量越大花得越严重,调整运行频率也不行。楼上几位能不能试试是不是一样,有没有什么招。

网友E(2017-01-16):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LCD显示正常,SDRAM读写测试正常。但在访问外部总线(FSMC)其它存储器时,LCD会花 ...

已解决,layout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已解决,layout问题。

我遇到LTDC驱动LCD同时读写SDRAM就会出现SDRAM数据出错问题,LTDC的缓存也是在SDRAM里,单独测试SDRAM数据都没问题,请问你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F:
我遇到LTDC驱动LCD同时读写SDRAM就会出现SDRAM数据出错问题,LTDC的缓存也是在SDRAM里,单独测试SDRAM数据都没问题,请问你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G:
带宽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