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STM32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5-01-12):
本人自己想做一个智能穿戴设备的研发,想选用STM32,低功耗是必须的,因此我想先买个开发板研究研究,但我之前没开发过STM32,只用过AVR单片机,不知道STM32L和STM32开发起来是否一样,因为网上STM32的开发板比较多,32L的很少,我想找比较主流的资料较多的开发板进行学习,求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使用了不同 外设库, 说明软件之间有些区别, 但差别不是很大.
低功耗是必须的,如果低功耗性能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成败, 那么必须买 32L 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不同 外设库, 说明软件之间有些区别, 但差别不是很大.
低功耗是必须的,如果低功耗性能直接关系到项 ...

谢谢版主!!上研究生时在这个论坛发帖就受过您的帮助!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差不多的;
既然是低功耗,尽量选L的吧;
毕竟2者的程序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