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系列UART例程1指南疑问

楼主(2015-01-12):
一;PORT_PCR_ISF_MASK;明明是1为何程序的注解确是:清除该脚中断标志?
二;MCGFLLCLK应为48M,为何在计算波特率是变成了20971520?

网友A:
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1, PORT_PCR_ISF这个位是W1C,意思就是如果该位置位,则需要写1清除。
2,不知道你看的是不是KL25的UART代码,如果是,那么你可以看看KL25的代码,在sysint.c中有如下代码:
其中 mcg_clk_hz = 640 * (FLL_DRST_DRS + 1) * FLL_REF_FREQ;
  #define FLL_REF_FREQ 32768
  #define FLL_DRST_DRS    0
那么算出来的mcg_clk_hz  = 20971520hz,这个时钟就是FLL的输出时钟。

楼主:
一;我是在看KL25 UART例程,因为KLQRUG.pdf和飞思卡尔KL系列UART例程指南1中UART0_C4的值不一样,在KLQRUG中C4=0x0f,而在指南1中是0x06,而波特率都是115200,所以有此疑问。
二;为何飞思卡尔不是ST一样搞一个底层库,这样省去很多时间。

楼主:
E:\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0MzcxfDMwZWI0ZTVkfDE3NjM4MTAzNzl8MHw%3D

楼主:
同样是KL25官方例程为何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我是在看KL25 UART例程,因为KLQRUG.pdf和飞思卡尔KL系列UART例程指南1中UART0_C4的值不一样,在KLQRUG ...

快速指南上讲的的确有些不一样,因为选择的输入时钟不一样。
你自己也可以修改的。
关于底层驱动,现在新的芯片我们就会推出驱动库SDK, 老的芯片也会慢慢加进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是KL25官方例程为何不一样?

你这个例程是什么版本的呢?
其实主要就是时钟配置的区别,你也可以把MCG配置为48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