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W10.4不能设置断点并且在单步调试的时候界面不正常

楼主(2015-01-12):
小弟我使用CW时日不常对其功能还不太了解,我使用的是DBM仿真器,之前在线调试都是正确的,后来在一次不正确的下载程序后设置的断点就不起作用了,单步调试也只能指到对应的反汇编中,程序代码显示异常,望大神指导!!!

异常的界面

异常的界面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芯片?
看你这个结果,应该是程序有问题,是不是有些定义超出了你芯片的flash界限。
你是单步之后就出现1楼的图片吗?
可以重新建一个工程单步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芯片?
看你这个结果,应该是程序有问题,是不是有些定义超出了你芯片的flash界限。
你是 ...

用的是mcf51ac系列的芯片,
程序没问题,Flash根本就没定义过,
仿真到芯片里就出现那种情况了
我将代码放在另外新建的工程里面就OK了,估计是哪里没设置正确
还是非常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mcf51ac系列的芯片,
程序没问题,Flash根本就没定义过,
仿真到芯片里就出现那种情况了

不客气,一般出现这个问题都是配置出现了问题。
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网友B(2016-06-07):
楼主,你好,我重新新建了工程,在调试时单步执行到一个地方仍然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请问楼主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