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是STM32F405的硬件bug吗?

楼主(2015-01-12):
USB FS端口,文档说可以用PA11/PA12,PB14/PB15作为DP,DM,但是发现用PB14,PB15居然不行,初始化代码如下:

/* Configure USB FS GPIOs */
  __GPIOA_CLK_ENABLE();
  __GPIOB_CLK_ENABLE();
  __GPIOC_CLK_ENABLE();

/* Configure DM DP Pins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0_OTG_FS;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上面代码情况是DP管脚始终为0V,1.5K上拉电阻不起作用,确保其他地方没有复用该管脚。

换成GPIOA的11,12管脚就好用了,真是奇怪。

网友A:
动不动就。。。硬件BUG 。。。

网友B:
不一定;
可以用ST CUBE软件生成初始化代码看看;

网友C:
你可以怀疑一切, 但必须验证后再下结论.
楼主有没有调用 GPIO_PinAFConfig() 指定 PB14/15 的 OTG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