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某些吐槽

楼主(2015-01-12):
   做电子工程师的,一般有几大软件,基本上经常接触:
    1,protel之类的画板软件;
      2,各个驱动的编程软件,出去系统集成的如:linux之类的大型操作系统之外。
基本上就是keil、IAR、MPLABV等编译软件了;
     说起keil,每个电子工程师怕都用过了,特别是以前的51到后来keil被arm收购之后,变成所谓的keil mdk集成了51、arm等主流单片机之后,用得人更不用说,基本上淘汰了陈旧的ads了。                                    keil的优点用过的人都知道,确实是款好软件。可是最近使用keil的时候,难免总是跟经常用的IAR等作比较。也发现了一些瑕疵,下面一一列出(欢迎大虾门拍砖):
    1,编译速度比较慢,编译器从编译速度上远没有IAR快;
    2,软件下载代码的时候,经常无缘无故的死掉,特别是大型代码的时候,具体原
因一直未查明,相比较IAR,这方面好很多;
    3,作为C语言编译器,竟然不支持enum;

    4,keil mdk最后一行需要加个空行,有的时候你加了空行,还是一直不停的警告(原因未知),比起老版本的keil,无需空行也不会报警的,显得有些麻烦,当然优点使个人编程风格更加好;
    5,无参数的函数声明里面都需要加个里面void,否则警告(当然这只是帮助程序员形成好习惯,算不上缺点);
    6,相对于IAR有发布版本模式和调试版本模式,并且对两种模式进行不同的优化来看,keil编译模式则只有一种,这一点我觉得IAR非常的人性化;
    7,层次方面,keil不支持层叠文件夹,相比较IAR的可以多层目录,层次感不强;
     作为大多数电子工程师接触电子软件的“初恋”情人,我们电子工程们对keil的爱自然少不了,欢迎大吓们继续拍砖!
:lol

http://www.mcuzone.com/MAN/MAN3004A_CH.pdf(网上别人的性能测试)

网友A:
我用keil4.7  枚举是可以的。
貌似不可以随处定义变量(不知道你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keil4.7  枚举是可以的。
貌似不可以随处定义变量(不知道你是哪个版本)
...

刚刚在自己的电脑上试了下,枚举确实可以用,不过我在公司的电脑上却不能用枚举,可能是两个版本不一样

网友B: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电脑系统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电脑系统原因

用过了很多的电脑,下载几千行到几万行代码的,keil基本上几十次总要死那么几次,我觉得不可能是电脑系统问题,总可能工作到现在我的电脑系统都有问题吧

网友C:
我也说说,应该是不支持编译环境变量吧?
调试c8051f系列的时候如果使用内部高频振荡器前,就需要检测IFRDY位是否准备好,使用软件模拟是这一位永远是0,如果在硬件调试和软件模拟间切换,就必须要调整代码。
要是支持编译器的环境变量(软件模拟还是硬件调试),就可以用条件编译设定两套代码,由编译器自动选择,无需每次都手动调整。
(也可能是我学艺不精,望各位指导)

网友D:
我不用mdk,主要是因为它代码格式化功能太弱

网友E:
keil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都行(那个汉字0xFD的bug,标题那个恶心的“礦version”……十几年都没解决)

IAR却是以此为生,能不拼么,只要厂家给钱,就有for 51,for MSP430,for ARM,for renesas……:lol
用了这么多年,仔细想想还真没发现IAR有什么bug

网友F:
我都是在vs上编辑代码,keil上编译,想寻求一个编辑和编译都好用的IDE,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G:
话说我的iar for arm 7.20于keil mdk v4.71试着编译同一个工程,感觉iar更慢,是版本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keil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都行(那个汉字0xFD的bug,标题那个恶心的“礦version”……十几年都没解决)

IAR却 ...

解决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keil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都行(那个汉字0xFD的bug,标题那个恶心的“礦version”……十几年都没解决)

IAR却 ...

说实话那个iar实在是不适应,我只来做msp430
iar版本上是硬伤,只要高版本的工程打后,低版就打不开了。
每次看例程时要用高版本去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我的iar for arm 7.20于keil mdk v4.71试着编译同一个工程,感觉iar更慢,是版本问题吗 ...

这个不清楚,不过一般情况下版本越新,功能也多,编译速度一般更慢的,当然不排除编译器做了更好的优化了的

网友A:
说实话相比敲代码d时间,编译时间慢点还是可以容忍的。就当伸个懒腰休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相比敲代码d时间,编译时间慢点还是可以容忍的。就当伸个懒腰休息会。 ...

此处只是相互比较吐槽、吐槽而已,并没有贬低keil的意思,说实话,自始至终都觉得keil是款很不错的编译器,在它的带领下多少学校进入了电工的大门: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那个iar实在是不适应,我只来做msp430
iar版本上是硬伤,只要高版本的工程打后,低版就打不开了。
...

iar的版本兼容性是个大问题啊,谁用谁知道,我用iar7打不开iar6的工程,只好从头开始重建,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