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弱电流转换放大电路分享讨论

楼主:
在我们设计开发产品过程中,经常涉及到小信号弱信号的放大转换处理的,这里先讨论下若电流的转换放大电路设计的吧。。

楼主(2015-01-12):
各位有什么意见的敬请支招讨论的啊,谢谢!我先开个头的吧。。。

物理测量和其他各种非电量传感器检测中,输出信号几乎都是微弱的。这些信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μA、nA 数量级的电流信号;另一类是mV,uV 数量级的电压信号。这些弱信号都不能直接进行观测,也不能被计算机采集和处理,更不能驱动执行机构实现自动控制。

楼主:
因此,必须通过放大器将弱信号进行预处理,使之满足后续电路所要求的电量,如电压或计数脉冲。

楼主:
这里先分享个简单的转换电路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先分享个简单的转换电路的吧。。

1),好像在分析4楼电路,输入电流Iin不可流进-端,才符合电流"虚断",以及经电阻Rf为恒流的分析。

2),弱信号放大,输出失调电压的消除就很突出。

楼主:
根据楼上的提示的,利用运算放大器的“虚地”概念和结点电流代数和为 0 定律,可以看出输入电流Iin全部流经反馈电阻Rf, Rf 上的压降为Iin Rf的吧。。

网友B:
楼上就是一个简单的电流转换电路的啊,选取运算放大器时需要注意其阻抗方面的参数的。

网友C:
有缘放大电路

网友D:
这里面的注意阻抗的匹配的啊,最好是选择适当的运算放大器的吧。

网友E:
这个还是注意电阻匹配的啦,也就是平衡电阻的问题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先分享个简单的转换电路的吧。。

这个带运算放大器的转换电路是非常简洁的,,其电压U=Rf*I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