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 MDK RAM的使用情况?

楼主(2015-01-12):
假设KEIL  mdk编译后出现的Program Size: Code=57804 RO-data=284 RW-data=548 ZI-data=139068  。

此时如果我再增加一个或多个全局变量,为什么再次编译后,RW未有体现。还是原先的RW-data=548?难道是我编译器有问题?

请路过的指教。

不甚感激。

网友A:
全局变量, 通常是在 RW-data 中, 但并不一定. 我测试发现超过 12 字节的全局变量会分配到 ZI-data.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分配原则, 你可以打开编译生成的 .map 文件来查一下你的变量分配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 通常是在 RW-data 中, 但并不一定. 我测试发现超过 12 字节的全局变量会分配到 ZI-data.
当然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