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串口接收数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23):
串口发送的接收都是通过FIFO的读写的,发送FIFO读入数据后,使能串口发送,所有写入FIFO数据发送到接收端,接收端接收到数据后存储在接收FIFO,如果想接收其中的一段数据,就要先将所有接收FIFO数据读取出来,然后再对数据进行操作,发送是不能选择接收的,发送了多少数据,就得接收多少数据。

网友B:
全部接收之后,提取中间的两个数据

网友C:
给数据添加数据头以及size等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