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eagle Bone开源设计】PWM驱动四旋翼电调

楼主(2015-01-12):
无刷电机的电调驱动很简单,就是一个PWM信号,50HZ,电机转速大小跟脉冲宽度有关。

0.5-2.5ms,一般都是1.1-1.9ms。如下图。

Beagle Bone 有好多个PWM引脚。

先来做一个试试看效果,用C语言实现。。
先来看看效果。

测试了一个50Hz的信号。

看代码:

用的宏定义,大家一看就能明白,
而且有注释,
欢迎大家讨论。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cntl.h>
#define SLOT_DIR "/sys/devices/bone_capemgr.9/slots"
#define PWM1_DIR "/sys/bus/platform/drivers/pwm_test/pwm_test_P8_13.15"
#define PWM1_duty "/sys/bus/platform/drivers/pwm_test/pwm_test_P8_13.15/duty"
#define PWM1_period "/sys/bus/platform/drivers/pwm_test/pwm_test_P8_13.15/period"
#define PWM1_run "/sys/bus/platform/drivers/pwm_test/pwm_test_P8_13.15/run"
#define MAX_BUF 80

void main()
{
int fd, len;
char buf[MAX_BUF];
char ch;
int i;
FILE *stream=NULL;
//Cofig P8.13 PWM
fd = open(SLOT_DIR, O_WRONLY);
len = snprintf(buf,sizeof(buf),"bone_pwm_P8_13");
write(fd,buf,len);
len = snprintf(buf,sizeof(buf),"am33xx_pwm");
write(fd,buf,len);
close(fd);
//Disable P8.13 PWM
fd = open(PWM1_run, O_WRONLY);
len = snprintf(buf,sizeof(buf),"0");
write(fd,buf,len);
close(fd);
//set period 20000000
fd = open(PWM1_period, O_WRONLY);
len = snprintf(buf,sizeof(buf),"20000000");
write(fd,buf,len);
close(fd);
//set duty 20000000
fd = open(PWM1_duty, O_WRONLY);
len = sprintf(buf,"%d",10000000);;
write(fd,buf,len);
close(fd);
//Enable P8.13 PWM
fd = open(PWM1_run, O_WRONLY);
len = snprintf(buf,sizeof(buf),"1");
write(fd,buf,len);
close(fd);

while(1)
{
for(i=0;i<10;i++)
{
//Disable P8.13 PWM
fd = open(PWM1_run, O_WRONLY);
len = snprintf(buf,sizeof(buf),"0");
write(fd,buf,len);
close(fd);
//set duty
fd = open(PWM1_duty, O_WRONLY);
len = sprintf(buf,"%d",1000000*i);;
write(fd,buf,len);
close(fd);
//Enable P8.13 PWM
fd = open(PWM1_run, O_WRONLY);
len = snprintf(buf,sizeof(buf),"1");
write(fd,buf,len);
close(fd);
usleep(1000000);
}
}
}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基于PWM做后续的工作    例如活动中给的三个方向
运动控制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基于PWM做后续的工作    例如活动中给的三个方向
运动控制类

这个就是做四轴的一部分,驱动无刷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做四轴的一部分,驱动无刷电机。

多少路输出的PWM啊    有没有闭环控制啊
还望你能多多   详细分享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路输出的PWM啊    有没有闭环控制啊
还望你能多多   详细分享

只要需要四路PWM控制无刷电机,控制是根据姿态来调整,下一步在做姿态结算。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你这样写完duty再写run,能保证每次都写成功吗?我在做小车控制的时候,写数据同时写这两组数据很容易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你这样写完duty再写run,能保证每次都写成功吗?我在做小车控制的时候,写数据同时写这两组 ...

写duty必须先关闭ru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duty必须先关闭run

这样操作容易写失败,我用的萎缩办法是改变duty值,改变PWM占空比从而使电机能够加速减速停止。

网友C:
这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D(2016-03-18):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我的pwm只能有一个工作,不能同时有两个pwm工作,请问您知道该怎么解决么 ?

网友E(2019-06-06):
这程序用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