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总结】散分,收集msp430使用spi和uart通讯失败的原因

楼主(2015-01-12):
经常看到有网友使用msp430时,单独使用spi或者uart时,通讯都正常。但如果用两个spi或者uart,或者同时使用一个spi和一个uart,常常通讯失败。
大家说说,这种通讯失败一般都是什么原因?
总结:
通过本话题的讨论,有网友反映在硬件连接和代码都不错的情况下, 不会有什么异常问题,但如果不小心就会在通信上犯错,而且通讯失败很难查原因。下面是几种网友在spi或者uart通讯调试中发现的问题:
1、在一个通讯的中断服务程序里,打开了中断使能,这样就可以使中断进行嵌套了。但中断嵌套会打断外面通讯的时序,造成了通讯失败。
2、两个通讯的中断服务程序运行时间太长,造成了通讯中断的丢失,从而影响了通讯的正常进行
3、波特率、电平兼容、接地
4、中断函数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
5、调试蓝牙的时候,虽然比特率设置的对,通信一直出错,后来发现,必须得用11.0592MHz的晶振,用其它的,动不动就出错
6、在单独调试mcu的串口通讯无问题,但连接外围模块后通讯失败。原因是因为外围模块的电路引起了串口通讯时序的改变,从而影响了串口的正常通讯。
遇到这种通讯问题,一般方法:可以先分模块进行调试,确保每个模块的通讯是正常的。然后在联合调试。要多利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来观察通讯波形,并与数据手册中的时序要求进行对比。

楼主:
我先说两个,抛砖引玉:
1、曾经见过一个网友,在一个通讯的中断服务程序里,打开了中断使能,这样就可以使中断进行嵌套了。但中断嵌套会打断外面通讯的时序,造成了通讯失败。

楼主:
2、也有两个通讯的中断服务程序运行时间太长,造成了通讯中断的丢失,从而影响了通讯的正常进行

网友A:
波特率、电平兼容、接地

网友B:
中断函数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

网友B:
尤其调试蓝牙的时候,虽然比特率设置的对,通信一直出错,后来发现,必须得用11.0592MHz的晶振,用其它的,动不动就出错

网友C: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4个ADC模块通过SPI启动和读取数据,为了保证采样的时间同步我让4个ADC芯片的CS和SCLK引脚公用,结果每次只能驱动一个模块,不启动的模块用示波器看,电压拉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4个ADC模块通过SPI启动和读取数据,为了保证采样的时间同步我让4个ADC芯片的CS和SCLK引 ...

查下datasheet,看拉高一个ADC模块的CS或者SCLK需要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D:
连接和代码都不错的情况下, 不会有什么异常问题

网友E:
好活动 挺一下

网友F:
是呢 很期待这个汇总

网友G:
不小心就会在通信上犯错

网友H:
回去翻一下笔记 回头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I:
通讯失败很难查原因呢

网友D:
连接有问题吗

网友J:
请问在哪里参加?

网友K:
原因很难说呢

网友L:
这分不拿白不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去翻一下笔记 回头跟大家分享一下

:handshake欢迎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在哪里参加?

在这里回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分不拿白不拿

:Q
灌水是不给分的

网友M:
期待大神回答啊

网友N:
我也来等待NB答案了

网友O:
最好能有个总结呢

网友P:
楼主先总结一个吧

网友Q:
中断函数最容易犯错了

网友R:
请问怎样收分啊

网友S:
也是常常遇到通讯失败的问题

楼主:
前几天看到一个网友,在单独调试mcu的串口通讯无问题,但连接外围模块后通讯失败。
原因是因为外围模块的电路引起了串口通讯时序的改变,从而影响了串口的正常通讯

网友T:
两个通讯的中断服务程序运行时间太长,造成了通.讯中断的丢失,从而影响了通讯的正常进行.

网友U:
串口长时间通信要定时的自检,如出问题要重新初始化,这是必须的。。

网友V:
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应马上关闭中断,中断里面做的事情要尽量精简,不要有调试串口打印语句,只是做一些状态位标志的改变,如果是接收大量的数据的话,可以出了中断在大循环里面接收,接收完了然后再清标志位。

网友W(2015-05-30):
请问会不会msp430的hx711程序????求指点

网友X:
遇到这种通讯问题,一般方法:可以先分模块进行调试,确保每个模块的通讯是正常的。然后在联合调试。要多利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来观察通讯波形,并与数据手册中的时序要求进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问会不会msp430的hx711程序????求指点

有问题可以单独发帖

网友Y:
想不出错要把收发器相关的寄存器都抄写下来,然后弄明白作用和功能,然后就不容易错了。

网友Z(2017-10-03):
我就用了ccs里的俩spi通信的程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主机程序烧写到红板子里面去后,p1.0就一直闪烁(除了usb线之外没有接任何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