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输入端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15-01-12):
输入: 3.3V
输出:1.8V, 428mA。

3.3V输入端的电流是多大?怎么计算最准确?

楼主:
是不是直接等于428mA?

网友A:
当然不是啊   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按428算就可以

网友C:
LDO的输入电流基本上等于输出电流,非要较真的话,去看手册,加上器件本身的静态电流即可。这个电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远小于工作电流,所以一般需要计算时可以忽略。

网友D:
先计算,然后用表测量

网友E:
前后功率平衡,同时考虑器件效率或者是损耗

网友F:
同意六楼的看法

网友F:
近似可以按照428mA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