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086 输入端电流计算

楼主(2015-01-12):
输入: 5V
输出: 3.3V, 1.2A。

5V输入端的电流是多大?
怎么计算最准确?

谢谢!

楼主:
也是直接等于1.2A吗?

网友A:
算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功率的

请问怎么算功率?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直接等于1.2A吗?

LM1086是线性降压的,所以输入电流=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