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VC 虚拟串口(VCP)问题???

楼主(2015-01-13):
将stm32107的虚拟串口例程移植到GD32F107VC上,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1)枚举正常,通过PC设备管理器可以发现虚拟出来的串口(COM9)
2)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或PC的超级终端),调试助手卡死,大约10s过后,提示串口已被占用

调试时用的是ST的串口驱动,后来拿Spansion的inf文件进行修改,重新安装驱动还会出现上述现象。

不知道是不是ST的VCP例程有问题,还是驱动没搞好?

网友A:
我来给你解决。。。。

网友B:
在win7 64位系统连这个虚拟串口程序都装不上,有高手可以解决否?

网友C:
我貌似找到了官方的一点说明,楼主可以求证下你芯片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5-03-27):
引用 网友C:
我貌似找到了官方的一点说明,楼主可以求证下你芯片版本的问题

谢谢,早期样片确实有问题。

网友D(2022-01-18):
引用 网友C:
我貌似找到了官方的一点说明,楼主可以求证下你芯片版本的问题

怎么修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