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引脚出现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13):
芯片20管脚接了个电阻接地,为什么PCB上20管脚和电阻管脚出现方格?两者在PCB上是有飞线连着的。

网友A:
你那R29的AGND怎么没有接入网络,我觉得可能是你的这一路没有形成回路,系统在线检测,报错呢吧。重连一下原理图的AGND,在Update到PCB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