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大面积敷铜开窗口,是指阻焊层开窗还是敷成网格铜?

楼主(2015-01-13):
在网上看了一篇**,某一段话不是很理解 “大面积敷铜:印制线路板上的大面积敷铜常用于两种作用,一种是散热,一种用于屏蔽来减小干扰,初学者设计印制线路板时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大面积敷铜上没有开窗口,而由于印制线路板板材的基板与铜箔间的粘合剂在浸焊或长时间受热时,会产生挥发性气体无法排除,热量不易散发,以致产生铜箔膨胀,脱落现象。因此在使用大面积敷铜时,应将其开窗口设计成网状。”

想请问下一下大面积敷铜开窗口,是指阻焊层开窗还是指在敷铜的时候敷成网格铜?

网友A:
铺成网格或打孔处理,防止膨胀变形。

网友B:
碰见过覆铜后反而引进干扰的情况

网友C:
在铺铜时,选择网格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成网格或打孔处理,防止膨胀变形。

恩恩好的,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见过覆铜后反而引进干扰的情况

恩恩,这个可能是敷铜之后电流回路不理想造成的吧?而且有些地方也要求单点接地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铺铜时,选择网格铺铜。

恩恩好的,谢谢哈

网友D:
我个人的理解这里的大面积敷铜开窗口应该是阻焊层开窗。而你说的网格敷铜,我觉得这个如果在发热元件较多的情况下,这样做好点。但是就是一般那种全敷铜形式呢,又有的好处是,因为面积和覆盖面较广,抗干扰的能力应该比网格铜的好点,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没有经过试验的验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的理解这里的大面积敷铜开窗口应该是阻焊层开窗。而你说的网格敷铜,我觉得这个如果在发热元件较多的 ...

网格敷铜,是有利于散热,全铜的话是完整性问题,不过大面积敷铜开窗口是为了散热,防止膨胀过热,如果只是简单的阻焊开窗口,散热有那么明显吗?所以可能指的还是敷网格,打过孔吧,呵呵,尽管不是指这个,敷网格,打过孔确实也是很好的散热方式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格敷铜,是有利于散热,全铜的话是完整性问题,不过大面积敷铜开窗口是为了散热,防止膨胀过热,如果只 ...

网格敷铜和全铜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坏处的,总之是各有裨益。你在帖子中说的大面积敷铜可能并不是单单考虑散热,这个我也正在请教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格敷铜和全铜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坏处的,总之是各有裨益。你在帖子中说的大面积敷铜可能并不是单 ...

呵呵,还有可以用来屏蔽和减小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还有可以用来屏蔽和减小干扰

是的,这个具体的用途,具体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