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监控摄像头的视频线选用及防雷

楼主(2015-01-13):
安装监控摄像头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是在山区,总是出现问题,视频线用了不到一年里面的铜丝很多都变成了粉末状,而且经常性的损坏,所以在此请教,在野外视频监控的视频线,用哪种型号的好呢?还有如何防雷呢,我看网上有买的一种插头,这种东西防雷效果怎么样呢,该选用哪种好呢?

网友A:
普通视频线本身就是室内或穿管下使用,还要它野外防雷,这有点勉为其难了吧

网友B:
所有安装在户外的设备(以及部分安装于室内的设备)都有面临雷击危险的可能,进而导致所有连接线路(包括电源线和数据线)出现涌浪(surge)。所以在视频线等设备接口做防护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视频线本身就是室内或穿管下使用,还要它野外防雷,这有点勉为其难了吧 ...

是啊,可用在我这情况,没别的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安装在户外的设备(以及部分安装于室内的设备)都有面临雷击危险的可能,进而导致所有连接线路(包括电源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