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监控摄像头的视频线选用及防雷

楼主(2015-01-13):
安装监控摄像头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是在山区,总是出现问题,视频线用了不到一年里面的铜丝很多都变成了粉末状,而且经常性的损坏,所以在此请教,在野外视频监控的视频线,用哪种型号的好呢?还有如何防雷呢,我看网上有买的一种插头,这种东西防雷效果怎么样呢,该选用哪种好呢?

网友A:
监控摄像头的防雷取决于应用的预期暴露情况。对于室内不严苛的应用,可以在视频接头与芯片组之间,在次级位置使用浪涌保护二极管(BS0060N-C) 。闪电所致浪涌事件会在纳秒时间内激活浪涌保护二极管,从而提供一个防护功能,使有害浪涌远离视频接口电路。对于户外防护方案应设置二极气体放电管LT-BF071M前级防护。

网友B:
导线成粉末状跟雷击无关,是受潮被侵蚀的结果。应该换用高质量的纯铜电缆,千万别贪便宜。防雷的话主要是设备方面的处理,跟导线无关。经常雷击的地区又不得不采用架空明线,那么电缆应采用屏蔽缆或穿铁管,然后屏蔽层/铁管要可靠接大地,设备接入点处则加放电管、TVS等多重防护。防雷击是要采取多重措施的,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工程经验都有相当要求,可不是像某些销售/FAE说的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摄像头的防雷取决于应用的预期暴露情况。对于室内不严苛的应用,可以在视频接头与芯片组之间,在次级位 ...

谢谢!你说的这种东西是不是就是,淘宝上卖的那种小的接头呢?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4.s3XyLS&id=12297244811&abbucket=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线成粉末状跟雷击无关,是受潮被侵蚀的结果。应该换用高质量的纯铜电缆,千万别贪便宜。防雷的话主要是设 ...

是啊,就是线的质量不好,,可当时买的时候 他们就说的我买的这种就叫屏蔽线啊,,变成粉末的的也是缠绕在 里面的 一层铜丝,,,是不是时间长了,里面的铜丝氧化的原因,,愁人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