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DSP下载程序后运行无反应

楼主(2015-01-13):
2812的DSP,比如说LED闪烁的程序,下载后运行没反应。要多此重新上电和连接后才能正常工作,示波器观察过3.3V和1.8V电源都是稳定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查看复位引脚状态。

网友B:
还有  看看你的BOOT的几个引脚的选择
一般会用跳线帽选择的

楼主(2015-05-12):
我最近测试了下,发现板子上的内核电压是1.8V,按理说最大只能倍频到135MHz,我一直是倍频到150MHz的,然后我试了下倍频到135MHz,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