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跪求,RC522的IRQ引脚控制方法

楼主(2015-01-13):
我只想做到有卡来就触发中断,不想用查询方式,把其它程序拖慢了

楼主:
在线等,自顶

网友A:
先发送寻卡命令,设置中断源为接收中断和定时器超时中断。如果发生接收中断,则说明有卡进场。如果发生超时中断,则说明无卡,然后在中断中重新发送寻卡命令。

网友A:
实际上,RFID不适合使用中断操作。原因是频繁的通讯降低了RF场的平均功率,也就降低了读卡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RFID不适合使用中断操作。原因是频繁的通讯降低了RF场的平均功率,也就降低了读卡距离。 ...

中断是IRQ引脚做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是IRQ引脚做输出吗????

:L,你仔细看看PDF.

网友B(2015-08-28):
要资料的联系我吧。文件有点大,QQ:2351983636

网友C(2016-08-01):
做出来了吗?也没有谁可以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