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芯片EPM3128从I/O口输入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5-01-13):
之前买了一块带EPM3128=型号cpld的板子,但是脉冲输入管脚没有脉冲输入而且没有预留外接管脚,问下能不能从预留的I/O口输入时钟脉冲进行时序控制?大神求指教

网友A:
这个是需要看下IO的特性的吧,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网友B:
你好  像这种CPLD   你说的脉冲输入引脚是指的时钟吗
CPLD上都有指定的时钟引脚  这种引脚  只能输入  不能输出  也就是不是通用的IO口
如果脉冲频率比较低   完全可以用IO口输出   主要要看频率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