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0原理图元件库的问题

楼主(2015-01-13):
各位朋友。不知为什么这原理图元件库进入不了编缉页面。不知是软件装的问题还是我设计的问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是这样:
原理图元件库编辑器的启动方法如下.
(1) 首先在当前设计管理器环境下,执行菜单命令"File\New",系统将显示"新建文件"对话框,(2) 从对话框中选择原理图元件库编辑器图标,
(3) 双击图标或者单击OK按钮,系统便在当前设计管理器中创建一个新元件库文档,此时用户可以修改文档名.
(4) 双击设计管理器中的电路原理图元件库文档图标,就可以进入原理图元件库编辑工作界面

网友B:
新手,只能帮楼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