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K6内部只有一个DAC能否同时输出两路独立的电压?

楼主(2015-01-13):
有个项目需要同时输出两路电压,一路代表温度,一路代表压力,用的STM8L151K6内部只有一个DAC能否同时输出两路独立的电压?

网友A:
K6 只有一路DAC 只能输出一个,R6以上的有两路DAC你可以选这个型号输出两路

网友B:
FLASH在大于等于64K的就有两路DAC
如STM8L151C8

或者可以将就一下:对稳定性要求高的,用DAC输出电压;对稳定性要求低一些的那一路,用PWM输出电压

网友C:
1、换型号;
2、加辅助电路;
3、用其它方式实现,比如PWM输出转DA;

楼主(2016-01-26):
多谢各位啦!

网友D:
对稳定性要求高的,用DAC输出电压;对稳定性要求低一些的那一路,用PWM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