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FSL I.MX Android 虚拟机的VM TOOLS安装

楼主(2015-01-13):
请教大家,在安装完 I.MX android 的虚拟机之后,是否有出现vmware tools 安装不起作用的情况?
  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请知道的同学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在你安装好vmware tools以后,要重新启动一下才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你安装好vmware tools以后,要重新启动一下才可以使用的。

重启无法解决,待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