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 内核编译 CAN

楼主(2015-01-13):
各位好,纯新手操作,公司买了一块freescale的开发版和核心板,我们想使用CAN模块,但是用ifconfig发现没有发现CAN模块的信息,然后想重新编译内核加入CAN模块,从freescale官网上下载的源码包:linux-3.0.101,请问怎么配置imx6能用的内核?板子如图。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是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是哪个型号的?

您好,板子是iMX6D

网友A:
楼主你好,你使用的板子型号是 MCIMX6DLAICPU1?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437

网友A:
你先看一下哈,有问题我们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一下哈,有问题我们再交流~~

您好,板子是MCIMX6DLAICPU1,请问源代码在哪里下载,要不要使用LTIB这个工具,怎么配置CAN通道?
因为想用CAN,以前下的源代码使用make config就提示是x86的构架好像不是arm的构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一下哈,有问题我们再交流~~

载板的型号是MCIMXABASEV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板子是MCIMX6DLAICPU1,请问源代码在哪里下载,要不要使用LTIB这个工具,怎么配置CAN通道?
因为想 ...

楼主你好,源码在飞思卡尔官网上链接为: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RDIMX6SABREAUTO&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Run-time Software  (24)
------->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Board Support Packages (16)
下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源码在飞思卡尔官网上链接为: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 ...

源代码具体是这16个文件中的哪一个呢?
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Board Support Packages (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板子是MCIMX6DLAICPU1,请问源代码在哪里下载,要不要使用LTIB这个工具,怎么配置CAN通道?
因为想 ...

关于如何配置内核中CAN的驱动的话,你可以看我5楼给你发的链接,源码下载在9楼有链接,下载源码以后你需要安装LTIB,释放源码,选择配置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源代码具体是这16个文件中的哪一个呢?
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Board Support Packages (16) ...

L3.0.35_4.1.0_ER_SOURCE_BSP 和L3.0.101_4.1.1_SOURCE_BSP都是可以的,看你要使用哪个版本的BSP 了。

网友A:
在我们的英文论坛中有别的客户之前问的一个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也是关于can的。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3.0.35_4.1.0_ER_SOURCE_BSP 和L3.0.101_4.1.1_SOURCE_BSP都是可以的,看你要使用哪个版本的BSP 了。 ...

您好,我下载了L3.0.35_4.1.0_ER_SOURCE_BSP,解压后如下图所示。这个怎么用呢?需要用LTIB来安装吗?

压缩包内容

压缩包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3.0.35_4.1.0_ER_SOURCE_BSP 和L3.0.101_4.1.1_SOURCE_BSP都是可以的,看你要使用哪个版本的BSP 了。 ...

下载并解压了L3.0.35_4.1.0_ER_SOURCE_BS,进入到该目录 运行./install,安装完后,在ltib目录下运行./ltib,结果出现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处理呢?

网友C(2015-04-16):
安装ltib需要很多工具,看log,一个一个解决......一般都是pc安装的工具不够全......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