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24V 电机PWM转换为 5V 的PWM

楼主(2015-01-13):
现在需要把24V 电机的PWM 转换成5V的PWM,请问可以用6N137光耦么?或者是需要用别的电路?有没有什么可推荐的电路,马达正常工作2A,最大6A,我的目的是通过AI采集直流马达的PWM波形来判断24V马达是正转还是反转,和通过计算频率来确定马达的转速,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光耦隔离。
通过pwm可以判断电机方向,但是频率能确定电机转速吗,转速跟转矩有关。
除非你的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光耦隔离。
通过pwm可以判断电机方向,但是频率能确定电机转速吗,转速跟转矩有关。
除非你的是步 ...

谢谢,电机输出的PWM 不一样速度不是不一样么?频率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啊?或者是才计算占空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光耦隔离。
通过pwm可以判断电机方向,但是频率能确定电机转速吗,转速跟转矩有关。
除非你的是步 ...

还有就是我用光耦仿真怎么输入的24V PWM,怎么在光耦的输出端采集不到PWM啊,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用光耦仿真怎么输入的24V PWM,怎么在光耦的输出端采集不到PWM啊,一直是高电平 ...

同样占空比的PWM,电机空转时的速度会大于带负载的速度,所以只用PWM的占空比检测电机速度,误差会比较大。
另外,24V的PWM从哪里获取的?贴出电路示意图来,才清楚你怎么接的光耦。
如果方便,最好直接测量H桥(假设采用H桥驱动)的PWM驱动电压。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正路。

网友C:
光耦;
三极管;
电阻分压;
英飞凌的数字隔离转换芯片,支持24V输入,5V或3.3V输出;
还是8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占空比的PWM,电机空转时的速度会大于带负载的速度,所以只用PWM的占空比检测电机速度,误差会比较大 ...

在24V PWM输出后面通过光耦转换成5V的PWM,然后用AI采集,电机用电阻负载模拟,光耦选6N137或者TLP118,不知道可行否?

楼主:
图片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
三极管;
电阻分压;

infineon的型号是多少啊?我在官网上怎么找不到数字隔离器,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fineon的型号是多少啊?我在官网上怎么找不到数字隔离器,谢谢!

ISO1I811,813;
多少钱不知道,英飞凌的都不便宜;

网友D:
是三相电机, 难道是无刷电机?
如果是, 那就有更简单的办法, 通过检测换相传感器的信号来计算转速, 既快,又省,又精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24V PWM输出后面通过光耦转换成5V的PWM,然后用AI采集,电机用电阻负载模拟,光耦选6N137或者TLP118, ...

光耦接的不对。
如果是H桥控制一个直流电机,将电机两端的控制电压,串联一个电阻接到光耦两端。
当点击正转时,光耦侧会输出相应的PWM信号。
但是电机反转时,光耦输入侧无法导通,因此对于反转的电机,需要再反接一个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接的不对。
如果是H桥控制一个直流电机,将电机两端的控制电压,串联一个电阻接到光耦两端。
当点击 ...

反转的时候,另外一根线也接了一个光耦,用6N137采集50k的PWM 能不变形么?或者是后面加上一个施密特反向器这样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三相电机, 难道是无刷电机?
如果是, 那就有更简单的办法, 通过检测换相传感器的信号来计算转速, 既快,又 ...

能实现就可以,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三相电机, 难道是无刷电机?
如果是, 那就有更简单的办法, 通过检测换相传感器的信号来计算转速, 既快,又 ...

不是3相的,直接两根线的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三相电机, 难道是无刷电机?
如果是, 那就有更简单的办法, 通过检测换相传感器的信号来计算转速, 既快,又 ...

换相传感器什么型号呀,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3相的,直接两根线的直流电机。

而且我们测试只能用电阻模拟,没有马达,这样还能用换相传感器么?

网友D:
很遗憾, 直流有刷电机是没有这个信号的, 用电阻就更没有了, 我是看你用了三个半桥的电路, 才以为是三相无刷电机的.
通过 PWM 波形来判断24V马达是正转还是反转是可行的, 也不必要光藕. 通过分压电阻和运放转换出波形来就可以了.
通过 PWM 计算频率来确定马达的转速是不可行的.

网友E:
正常的电机有编码器测速和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遗憾, 直流有刷电机是没有这个信号的, 用电阻就更没有了, 我是看你用了三个半桥的电路, 才以为是三相无刷 ...

本来用马达的话,我还能用测速仪表测量,用电阻模拟之后,我就想不到什么方法了,占空比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速度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你的图重新整理了一下,你画成3相桥臂,容易让人误解你是准备接三相电机;
光耦的接法如图所示;
6N1 ...

非常感谢,准备后面加一级施密特反向器,测量速度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推荐么?因为用电阻模拟,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好测量了,我只能测频率和占空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准备后面加一级施密特反向器,测量速度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推荐么?因为用电阻模拟,所以我也 ...

为什么不在电机上加个码盘来测速,这样更加精确。

网友F:
用霍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在电机上加个码盘来测速,这样更加精确。

如果需要测量电流呢?因为后端是用电阻来模拟直流电机的,我是不是把电流表直接串联在电路中就可以了?

电机输出正------------》电流表+--------------》电流表---------》电阻------------》电机输出负

但是我又想,因为电阻值是固定的,驱动输出是PWM,电压应该就是恒定的,那我的电流不就恒定的了么?或者是这样,输出是PWM,那么电流表上的电流就是一直在变化的。

用电压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可以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测量电流呢?因为后端是用电阻来模拟直流电机的,我是不是把电流表直接串联在电路中就可以了?

...

电机不能简简单单等效为电阻;
电机的等效电路为电阻与电感串联,并且加上等效的反向电动势;

楼主(2016-03-01):
引用 网友A:
同样占空比的PWM,电机空转时的速度会大于带负载的速度,所以只用PWM的占空比检测电机速度,误差会比较大 ...

后面是这样做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