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我这个灯为什么只闪一次就灭,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1-13):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7;
sbit jum=P3^2;

uint i,j,x;
uchar n,y,num;

        void init()
        {
                i=0;
        j=0;
                num=0;
            led=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

        }

        /* void delay(x)
  {
          for(i=0;i<100;i++)
        for(j=0;j<x;j++);
  }        */

void main()
{
        init();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num==10)
            {
                        led=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if(num==20)
            {
                        num=0;
                        led=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0;

                }

        }
}

网友A:
if(num==20)
                {
                        num=0;
                }
这儿的原因,一到20就归0啦。
你写成小于10灯亮,大于10灯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num==20)
                {
                        num=0;

我想让他一闪一闪的,归零之后应该反复亮灭吧

网友A:
因为在中断里到20就归零了,所以主程序检测不到=20.
num++;
                if(num==20)
                {
                        num=0;
                }
就是说加到20,判断=20,num=0,中断退出以后,num=0,不是20了。

楼主:
哦,明白,谢谢您,大神~~

网友B:
void main()
{
        init();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num < 10){
                        led=1;
                }else{
                        led=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
{
        init();

好,写的真简洁明了~~  但是灯只能亮一次,不过又学习了一种新的思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写的真简洁明了~~  但是灯只能亮一次,不过又学习了一种新的思路,谢谢 ...

怎么会只亮一次呢,加上中断代码就可以了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

        }

网友C:
多画画流程图,仔细看看程序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只亮一次呢,加上中断代码就可以了

void time0() interrupt 1

恩  是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画画流程图,仔细看看程序逻辑

恩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