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跪求大神帮忙 我这个灯为什么只闪一次

楼主(2015-01-13):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7;
sbit jum=P3^2;

uint i,j,x;
uchar n,y,num;

        void init()
        {
                i=0;
        j=0;
                num=0;
            led=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

        }

        /* void delay(x)
  {
          for(i=0;i<100;i++)
        for(j=0;j<x;j++);
  }        */

void main()
{
        init();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num==10)
            {
                        led=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if(num==20)
            {
                        num=0;
                        led=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0;

                }

        }
}

网友A:
sanxinwei   你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B:
你中断中                if(num==20)
                {
                        num=0;
                }
主函数还要if(num==20)
当进中断时num++了到了20在中断里就归零了。
主函数里永远测不到num=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