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输出整流二极管失效

楼主(2015-01-13):
开关电源输出测试不上电(低压保护),时什么原因?
有人说是输出整流二极管(SS14)失效,是什么原因?
盼高人指点

网友A:
:L
有人说,
你就不会自己判断一下二极管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
你就不会自己判断一下二极管的好坏?

本人是指是何原因导致二极管失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是指是何原因导致二极管失效的

无非就是过压损坏和过流导致的发热损坏啊

网友C:
你先看看这个二极管是不是真的已经失效了,然后再分析为什么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