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教一个地线的铺设问题

楼主(2015-01-13):
(无正文)

网友A:
地线最好用敷铜命令,用一大片地铺满整个板

可以入我们群213306454交流。

楼主:
应该先走好地线,最后覆铜吧

楼主:
从网上看到一种方法是先不画地线,最后覆铜的时候接地就行了,这样做可行吗?那3个头要不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闭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网上看到一种方法是先不画地线,最后覆铜的时候接地就行了,这样做可行吗? ...

最好不要这样做,那样的话有可能会有部分地线没法连上,而且有可能回路不理想

楼主:
谢谢楼上,我那张图是不是覆铜就行了?

网友C:
敷铜并打过孔就行了啊。这么做会减少连线的,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没

网友D:
多点接地有多点接地的好处,你要是连在一起就会存在共模干扰,如果各个元件不是很敏感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点接地有多点接地的好处,你要是连在一起就会存在共模干扰,如果各个元件不是很敏感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

这块儿板子只有一个数字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敷铜并打过孔就行了啊。这么做会减少连线的,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没

滴泪,然后覆铜,连接GND,打过孔,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滴泪,然后覆铜,连接GND,打过孔,是这样吗?

先敷铜,后泪滴好一些,大神的习惯都是这样。

不过看你的这个连线,感觉好丑啊。
建议加个群,去问问大家,在这里,一两句说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敷铜,后泪滴好一些,大神的习惯都是这样。

不过看你的这个连线,感觉好丑啊。

谢谢,确实难看,是自动布线的,真的需要手动改改

网友D:
一般来说,是要把高频元件,低频元件,数字元件,模拟元件的地分开的,直接敷铜打孔会造成共模干扰,如果元件比较简单直接敷铜打孔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小板子只有一个数字地

楼主:
模拟地部分需要覆铜吗?我的意思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别覆铜

网友E:
在原理图上,不同的地线用不同net,
交付生产时,强行把不同net短接。可以避免模拟、数字的相互干扰。

用铺铜做地线,是个不错的方法;
但最后一定要DRC检查,没接上就要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难看,是自动布线的,真的需要手动改改

千万不要自动布线,大神们都很杜绝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自动布线,大神们都很杜绝这个的。

我手动布的还不如自动布的好呢

网友F:
如果走大电流,大面积覆铜的时候注意焊盘和铜皮的连接方式,把十字花焊盘改成直接全部连接的方式,或者直接画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手动布的还不如自动布的好呢

我见过的大牛都很讨厌用自动布线的。

网友G:
不使用自动布线,并不意味着不利用自动布线。。。

网友H:
自动布线可以当做辅助使用的,当网络节点太多时,可以利用自动布线工具对部分连接进行布线,减少手动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