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2测热电阻电路

楼主(2015-01-13):
大家好现在在用AD7792+热敏电阻测温度的东西,看了AD7792的手册准备用电流源做基准电压2.5v。那么这个参考电阻改选多大的呢,?还请做过类似项目的大神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额。

网友A:
10K吧,0.25uA*10K=2500mV。电流和电压都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吧,0.25uA*10K=2500mV。电流和电压都妥妥的。

这个片子上IOUT1是一个1mA的电流源,能不能用光耦来控制是否让其接入系统 像PC817光耦不接通的话 电流源是不是也能流过去啊

网友A:
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可以控制恒流源了,貌似用不上光耦。另外1mA偏大,推荐0.25mA。

网友B:
推荐使用AD849x系列,比这个简单。

网友C:
请问选择多大的恒流,怎么确定呢

网友C(2015-03-16):
这个弄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在用,不知道怎么弄了 ,请假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