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进入停止模式,用中断唤醒的问题

楼主(2015-01-13):
pi, GPIO, gp, IO, ST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 RESET)     //检查指定的EXTI1线路触发请求发生与否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1)          //上电时PA1管脚会产生纹波,读取PA1防止数据被误清
            {
                    memset(AK,0xff,16);
                    AK_number=2;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清除EXTI1线路挂起位
        }
        if(STOP_MODEL())  //判断是否进入STOP模式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
        }
}

请教一个问题,STM32F103,进入STOP模式之后,通过中断唤醒,第一次可以通过中断进行唤醒,唤醒之后再次进入STOP模式,当第二次进入STOP模式之后,就再也无法进入此中断唤醒CPU

网友A:
唤醒设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设置在哪里?

就是通过这个中断进行唤醒,唤醒之后做个操作,完成之后判断是否在进入STOP,通过这个中断,第一次可以进入中断,但是再次进入STOP之后就不能通过这个中断唤醒了,其他的另外一个中断可以唤醒,就这个中断不能唤醒

楼主:
找到问题了,该中断中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虽然是最后一句,但是这句执行以后就进入STOP模式了,等于说这个中断没有执行完成,所以在触发这个中断无法进入中断,即无法唤醒,其他中断(应该是优先级高的中断)才可以唤醒,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现在把进入STOP模式扔到外边的大循环中去了,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