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20V交流转5V的电路图

楼主(2015-01-13):
各位,求一个现成的220V交流转5V直流的电流图,要求性能稳定并且器件尽可能少,因为板子的面积很小,电路图里器件的参数最好也能提供一下,例如变压器的参数等等,要不然光有图也没用啊,我也不懂这方面的设计,算不出来匝数。

网友A:
用AC-DC模块吧,好像也没有多贵

网友B:
你看这个尺寸大不大?后面可以用USB

网友C:
:L免费的午餐不好吃。。。
功率参数,隔离与否?

楼主:
谢谢三楼的兄弟,不过你那个板子都比我整个板子大了,明显不能用啊。我的功率有个几百mA就行,单片机不费电,没什么外围器件。能隔离最好啊我的板子只能做到15 X 40 mm器件高度也不能超过15mm。对于我这门外汉就难办了

网友A:
15X40这么小啊。。。。。我知道的电源模块都没有这么小。。。。。。

网友D:
现在手机充电器不是有很多吗?拆一个看看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三楼的兄弟,不过你那个板子都比我整个板子大了,明显不能用啊。我的功率有个几百mA就行,单片机不费电 ...

这个尺寸木问题可以看看PI的LNK系列,ON Semi的NCP系列,都可以
非隔离的可以更小体积,做过13*19mm的单面板
你也可以考虑阻容降压

网友E:
可以直接用AC-DC的模块电源嘛。简单、方便、可靠而且省事

网友F(2016-11-03):
参考:220V交流转5V的电路图,无需变压器。

网友G:
PI有自动设计软件。完全按照自己要求 去下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I有自动设计软件。完全按照自己要求 去下一个就可以了。

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H:
这样的空间可以做的到,用PSR的方案,电路

网友F:
PI-05V-B4是一款能够在13V至380V输入电压范围内运作的200mA降压型稳压器,产品特点: 1)宽工作输入电压范围:13V至380Vdc(400V绝对最大值);2)高达200mA的输出电流;可通过并联增加输出电流;3)无需电感、无需变压器、无需MOS管,从而减少外围器件的成本;4) 超小体积:L18*W9.5*H15.5mm.

网友I(2017-03-25):
引用 网友B:
你看这个尺寸大不大?后面可以用USB

层主,你这个5v的原理图还有吗?我想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