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讨论:光敏二极管的应用与讨论

楼主:
光敏二极管,又叫光电二极管(英语:photodiode )是一种能够将光根据使用方式,转换成电流或者电压信号的光探测器。管芯常使用一个具有光敏特征的PN结,对光的变化非常敏感,具有单向导电性,而且光强不同的时候会改变电学特性,因此,可以利用光照强弱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

楼主(2015-01-13):
这个是其相关的应用资料的,现分享了,欢迎大家讨论的啊。。

楼主:
光敏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相比虽然都属于单向导电的非线性半导体器件,但在结构上有其特殊的地方。 光敏二极管使用时要反向接入电路中,即正极接电源负极,负极接电源正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下;

游总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可以参考的,不复杂的话可以付费,一个朋友的毕业设计,自己现搞没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游总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可以参考的,不复杂的话可以付费,一个朋友的毕业设计,自己现搞没时间了 ...

没有。
我没用这个;
想想应该不难,受光的变化的,阻值发生变化;
可以用在太阳能路灯方面;
我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
我没用这个;
想想应该不难,受光的变化的,阻值发生变化;

我的应用是放大一个硅光电池出来的ua级电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应用是放大一个硅光电池出来的ua级电流信号

用IV转换;
日本滨松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用LTC6244,芯片资料有参考电路的;

硅光电池的温漂,还有抗干扰处理比较重要;
电路和运放一般问题不大,很多选择余地;

硅光电池的采集电路,离硅光电池,也就是传感器,越近越好;

网友C:
资料下载了,还有楼上的推荐的我参考下的额

网友D(2015-03-11):
请教各位大师,如图所示,光敏二极管应该是正接的吧?不是说光敏二极管应该反接吗?

HZ%EOKH}2D2YLIRW_)J[CJP.png (2.08 KB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敏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相比虽然都属于单向导电的非线性半导体器件,但在结构上有其特殊的地方。 光敏二极 ...

请教一下,该图中的光敏二极管是正接还是反接的?

HZ%EOKH}2D2YLIRW_)J[CJP.png (2.08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