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请教新唐Smpl_Basic01里的函数print是在哪定义的?

楼主(2015-01-13):
如题,最近刚参加研讨会得到的Basic01的开发板。
请教Smpl_Basic01里经常用到函数print,请问他是在哪个文件里定义的?我怎么找不到?
例如:   printf("LED test\n\r");

楼主:
楼上的朋友,stdio.h找不到,新唐提供的bsp包里好像没有啊?能说下具体路径吗?谢谢!

楼主:
另外,.h文件应该只是个头文件吧?应该不是函数的定义吧?

网友A:
stdio.h是C库的头文件,您说的printf()可能被重新定义了。我没有您说的例子,也不知道怎么个情况。只能凭经验告诉您:
一:一般编译软件都有跳转到定义的功能,前提你工程是正确能编译的;
二:不能跳到就使用搜索功能。
如keil中的,选中printf->右键go to definition of "printf"就是跳转到定义的位置。跳不了就用第二种功能

网友B:
printf最後会呼叫retarget.c里的函数。一般而言,里面会定义串口打印资料。

楼主:
多谢楼上热心的朋友们,我再看看研究下

网友C:
在retagert.c会将fputc和fgetc重定向到串口输入输出,这样调用printf就会从原有的标准输入输出重定向到串口的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