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电流采样及高速AD

楼主(2015-01-13):
想做个设备,涉及高端(1000V)电流采样和高速AD记录光敏管导通波形。
1、这个高端有什么方案处理么,只有瞬间放电,检测电流峰值。
2、推荐一个高速AD,之前没用到过,低端一点的就行,一个上升沿采5个点即可

楼主:
忘记说负载10欧姆,采样电阻不能太大,电流1~4A

网友A:
你这个电源相当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记说负载10欧姆,采样电阻不能太大,电流1~4A

负载10欧姆??
我物理不及格吗?1000/10=100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载10欧姆??
我物理不及格吗?1000/10=100A

呵呵,我说这个电源不简单吧

网友C:
分压分流后AD。

网友D:
看看能否用电流互感器;
另外就是串采样电阻,差分采样电阻2端电压,算出电流;
AD:TI或ADI网站,根据速率,精度,接口等选择自己需要的;

网友E:
ACS系列电流传感器

网友F:
取样电阻+分压网络(降低共模电压)+差动放大(提取差模电压及相应幅度)+输出驱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负载10欧姆??
我物理不及格吗?1000/10=100A

你没算电源内阻250 欧姆。

网友H:
电流互感器带宽都很小。

网友F:
用分流电阻,或M欧的电阻高端取样,LT高边取样方案,很多,用多个电阻进行分压共模电压,接成差动放大,带宽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源相当牛啊

你们想多了,这些都是瞬态的,类似电容放电模型,我想把这些都采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10欧姆??
我物理不及格吗?1000/10=100A

你们想多了,这些都是瞬态的,类似电容放电模型,我想把这些都采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取样电阻+分压网络(降低共模电压)+差动放大(提取差模电压及相应幅度)+输出驱动。 ...

电流波动较大,分压网络降低共模,会导致电流小时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能否用电流互感器;
另外就是串采样电阻,差分采样电阻2端电压,算出电流;
AD:TI或ADI网站,根据速率 ...

互感器没了解过,精度怎样,听着像是变压器类似,不晓得准不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流波动较大,分压网络降低共模,会导致电流小时测不到

这是考验仪放或差动放大电路的CMRR,只要足够大的CMRR,可以放大差模的小信号的。

网友I(2015-08-20):
旺诠采样电阻 QQ15012948980

网友J:
看看能否用电流互感器

用导线绕个几十匝再接一电阻成回路,放在瞬间大电流导线的旁边,用示波器看电阻上的电压。
波形就是你要的。
这就是简单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K(2015-10-11):
楼主,方案解决了没呢??

网友J:
这就是简单的电流互感器

我是用在35kv电容放电电流线旁边采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