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VDS0调试问题

楼主(2015-01-13):
i.mx6的开发版默认使用的是LVDS1,现在我们使用的是LVDS0,在网上看到其他帖子用LVDS0的要改uboot的环境变量,不过我看代码中有设置lvds接口的,改成LDB_SEP0,LVDS0就可以使用了,没有去改uboot的环境变量,不知道有人这样修改过没?这样修改是否可以?
static struct fsl_mxc_ldb_platform_data ldb_data = {
        .ipu_id = 0,
        .disp_id = 1,
        .ext_ref = 1,
        .mode = LDB_SEP0, //LDB_SEP1,
        .sec_ipu_id = 0,
        .sec_disp_id = 0,
};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帖中的改法是OK的。你可以试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帖中的改法是OK的。你可以试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这个我尝试过,是可以的。

我遇到个问题是我的LCD是WXGA的,我配置成这个大小后系统会提示fb的一些错误,不过到没有影响开机,我的设置如下,log如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要设置成 .mode_str = "LDB-WXGA",就会报错,改成LDB-XGA就不报错,但是显示不正常。
tatic struct ipuv3_fb_platform_data sabresd_fb_data[] = {
                 { /*fb0*/
                 .disp_dev = "ldb",
                 .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24,
                 .mode_str = "LDB-WXGA",
                 .default_bpp = 16,
                 .int_clk = false,
                 .late_init = false,
                 },
log:这个log没有影响开机使用,但是为什么WXGA会报这个问题,不清楚,有人遇到过么?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27b2d
page:c0d445a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reserved)
[<c0050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a2e4>] (bad_page+0x9c/0xf8)
[<c00fa2e4>]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a440>]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a440>]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be38>]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be38>]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4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4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da59c>] (mxcfb_set_par+0x558/0x820)
[<c02da59c>] (mxcfb_set_par+0x558/0x820) from [<c02cf010>]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cf010>]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cf488>]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cf488>]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3c3f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3c3f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3c8f4>] (sys_ioctl+0x38/0x5c)
[<c013c8f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9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27b2e
page:c0d445c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reserved)
[<c0050fc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fa2e4>] (bad_page+0x9c/0xf8)
[<c00fa2e4>] (bad_page+0x9c/0xf8) from [<c00fa440>]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c00fa440>] (free_pages_prepare+0x100/0x188) from [<c00fbe38>]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c00fbe38>] (free_hot_cold_page+0x20/0x1b4) from [<c0054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c0054714>] (dma_free_coherent+0x13c/0x1c4) from [<c02da59c>] (mxcfb_set_par+0x558/0x820)
[<c02da59c>] (mxcfb_set_par+0x558/0x820) from [<c02cf010>]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cf010>] (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cf488>]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cf488>] (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3c3f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3c3f0>] (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3c8f4>] (sys_ioctl+0x38/0x5c)
[<c013c8f4>] (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9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BUG: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urfaceFlinger  pfn:27b2f
page:c0d445e0 count:0 mapcount:0 mapping:  (null) index:0x0
page flags: 0x400(reserve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呢?

没改lvds_num 还是默认的
#define        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                                        \
                "netdev=eth0\0"                                                \
                "ethprime=FEC0\0"                                        \
                "fastboot_dev=mmc3\0"                                        \
                "bootcmd=booti mmc3\0"                                        \
                "splashimage=0x30000000\0"                                \
                "splashpos=m,m\0"                                        \
                "lvds_num=1\0"
因为我试过改了lvds_num为0如下
#define        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                                        \
                "netdev=eth0\0"                                                \
                "ethprime=FEC0\0"                                        \
                "fastboot_dev=mmc3\0"                                        \
                "bootcmd=booti mmc3\0"                                        \
                "splashimage=0x30000000\0"                                \
                "splashpos=m,m\0"                                        \
                "lvds_num=0\0

boot中可以显示 ,但是到kernel中显示时也会有上边的报错,而且报fb0找不到无法开机

网友B(2016-11-10):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尝试过,是可以的。

我遇到个问题是我的LCD是WXGA的,我配置成这个大小后系统会提示fb的一些错误 ...

您好,我也是WXGA的屏,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是WXGA的屏,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

在Android_Quick_Start_Guide.pdf中关于booting with single display:lvds display的部分,按照文档的说明配置如下环境变量
U-Boot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WXGA,if=RGB666,bpp=16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U-Boot > saveenv

其中,“LDB-WXGA,if, bpp”的配置要与内核代码中配置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