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V--20mA电压源容易设计不

楼主(2015-01-13):
网上问了下,价格要接近一千,太贵了。想自己设计一个,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这个模块到网上下个电路图,然后理解,风险高不?网上也是定制,内部的东西看不到,也不是很放心。
感谢!

网友:
你对电压的精度要求是多高 ???
如果对电压要求误差大一点,还是很容易做的

楼主:
就是个供电电源,精度没啥要求

网友A:
倍压整流如何??

网友B:
那搞个升压变压器整流滤波不就OK了?

网友A:
如果对精度 效率要求不高,
这个东西也不难

不知道楼主被什么问题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精度 效率要求不高,
这个东西也不难

主要是美搞过这么高电压,心里十分没底,怕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压整流如何??

不要求效率,不要求精度,功率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搞个升压变压器整流滤波不就OK了?

要求基本的保护功能,要不烧坏了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基本的保护功能,要不烧坏了就完了

加个保险丝喽,

网友C:
楼主不做0~1000V/10mA稳压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做0~1000V/10mA稳压电源了?

做了,这个是供电部分。那边是控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做0~1000V/10mA稳压电源了?

岗村的那个图大神说有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我回了一条,是OP供电基准浮动点的连接问题,是不是那个地方呢。
感谢!

网友D:
这个比原先的那个好搞。最方便的就是变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原先的那个好搞。最方便的就是变压整流。

能达到这个功率不?变压整流,这个变压器绕起来有点麻烦了。自己还真没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岗村的那个图大神说有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我回了一条,是OP供电基准浮动点的连接问题,是不是那个地方 ...

是那个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达到这个功率不?变压整流,这个变压器绕起来有点麻烦了。自己还真没绕过。 ...

你的直流输出功率最大不过1000V10mA,即10W,工频变压器容量也就是20VA多些的样子,没多大体积。
绝缘稍加注意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达到这个功率不?变压整流,这个变压器绕起来有点麻烦了。自己还真没绕过。 ...

找人绕或找现成的几个220V的串联起来。

网友B:
这变压器有现成的卖,可以不用自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人绕或找现成的几个220V的串联起来。

感谢,串联起来那比较霸气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变压器有现成的卖,可以不用自己绕,

网上搜索下,感谢

网友E:
供电的话还好,随便拆个静电放电模拟器;
里面很多电路;

网友F:
自己搞个自藕的升压变压器不就可以了,这么小的电流线径会很细的,体积也不会大到哪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自己搞个自藕的升压变压器不就可以了,这么小的电流线径会很细的,体积也不会大到哪去 ...

会设计,当然是简单的事。

网友G:
做倍压不行么?我以前测电容的耐压对市电做过六倍压,倍到大概不到1000v,但是倍压缺陷太大,精度和效率都太低,楼主要是对效率和精度都没什么要求的话,可以考虑考虑倍压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倍压不行么?我以前测电容的耐压对市电做过六倍压,倍到大概不到1000v,但是倍压缺陷太大,精度和效率都 ...

单纯倍压肯定不行,还是要用到逆变。倍压功率太小,也毫无精度可言。

网友H:
引用 楼主:
岗村的那个图大神说有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我回了一条,是OP供电基准浮动点的连接问题,是不是那个地方 ...

说说,没看出来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岗村的那个图大神说有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我回了一条,是OP供电基准浮动点的连接问题,是不是那个地方 ...

是那条虚线不应该有吧?

网友I(2015-02-13):
找找电子灭蚊拍的电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