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哪个大神能够讲讲这个充电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5-01-13):
我照着图焊的电路,只是没有焊接光耦和8050三极管,变压器输出端也什么都没接,一通电13001和10欧的电阻就被烧,怎么做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要焊完整。8050是13001的过流保护,不用它是应该烧。

网友A:
没几个元件,制作难度是不大的。

楼主:
那把光耦去掉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把光耦去掉能正常工作吗?

光耦不能拿掉,否则等于开环,输出电压会很高,你到淘宝搜索:手机充电器套件,有很多卖家,套件包括,PCB、元件、原理图等,一套价格是6块钱左右,买回来之后,肯定是一次性成功

网友C:
还是老老实实玩IC方案吧,
RCC这玩意儿真不是随便能玩的,如果功力不够的话

网友D:
把8050看成是13001基极的偏置电阻(可变电阻)光耦控制可变电阻的大小

网友E:
自激式开关电源…
  烧坏的原因是导通后不关断!…功耗超过极限!…

网友F(2015-05-10):
请问能够实现转灯??